GA-8LD533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07):
情况是 CPU 没工作南桥汤手 ,但BIOS 附近有个山极管坏了的 型号是,P1P14不知道那个型号能代换

网友:
这块 板子,不加电时南桥烫手吗,,如果也烫,可能南桥就毙了。

网友:
不开机就南桥烫的话,先拆掉网卡芯片,如果还烫,基本南桥挂掉了。

网友:
在待机下不汤手 ,开极就汤手  但关了一会就不汤了 我想应该是南桥坏了  ,有没有跟那个P1P14有关呀 ,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