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进水如何修?

楼主(2008-10-07):
笔记本键盘进水如何修?

网友:
???
键盘不好用了,还是整机不行了?

网友:
本本进水了,开始是进不了系统,现在开不了机了,IBM X20的机器。会不会键盘进水后导致整机不工作?

网友:
电子产品进水了之后必须马上送修。
像你这种情况估计主板肯定挂了。进水的机器最难修。

顺便和大家说一声,机器进水了要马上断掉电源,包括电池!
送修及时的话成活率是很高的。

网友:
该机采用LTC1628芯片供电,输出3.3V与5V均正常,现在只要插上键盘就会自动开机,几秒后自动关闭,再按开机键没反应,是不是键盘的毛病呢?主板是好的呢?

网友:
键盘有问题顶多是键联动或者按键没反应,不会导致开不了机的。当然除非开机键有问题。象你这种情况绝对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我的本本也是进水了,根本无法启动了,修了好多家都没人能给修好

网友:
键盘估计短路了 直接换个就是了

网友:
这就是大部分顾客,进水存在的侥幸心理。
省小钱花大钱
及时送修,才是真真的办法

好多认为没什么大事,小事情,水蒸发完了,就没事了,等主板完全挂了,才后悔

我曾经见一个顾客拿我这修,开始光键盘坏了,我拆下键盘,用外接没事了,还没修呢,他不修了 。也没办法收取钱。
一个月后,他出国了,现在机器挂了,在非洲,急死他了。给我挂电话,QQ上聊。

网友(2009-02-10):
3V,5V有,是ibm x20的机器,待机芯用的是ltcl628,装键盘后通电即自动开机,几秒后自动关机,像保护了。此机客户说是进切削液了,键盘里面有液体看上去,放到我这几个月了,也没搞定到现在,如何下后呢,是主板的故障还是键盘呢

网友:
现在按开机键--无法启动。
但是在插入电源或者锂电池的瞬间,机器会自动启动,启动后几秒后自动关机,但是开关机键不启作用。

因为开机键是一个信号,对于本子,是否是一个低有效的信号?
---传递给EC(应该是EC或者成为SuperIO是吧)---启动正常的加电顺序。
是不是信号已经对地(电源)短路了,一直为低,或者为高。

网友:
太可怜了,我的本子以前也进过水

网友:
你不用键盘,直接开机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插入电源启动后立即拔掉键盘接口,还是掉电!

网友:
掉电后测CPU供电有(1.06V),就是风扇不转了,这是什么原因?摸CPU的散热片还温温的

网友:
我意思直接不用键盘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键盘如何开机?此机开机键是在键盘上的,ibm的键盘又上单层设计,不能拆,如何才能让主板开机呢?此机开机键如何找呢?

网友:
用一个容量大一点的电解电容一端接地,另一端划过键盘接口即可开机

网友:
最新:
插键盘自动开机,可以启动到IBM logo 处不动,但cpu风扇还是几秒后自动关闭,跑线路后发现是两个三极管控制,其中一只的基极接H8的56脚,开机时测电压2.5V,几秒后输出电压变为0,接着就风扇就不转了。是不是键盘芯片不行了?查明:该风扇的供电为3.3V,不是风扇供电是5V吗?有3.3V供电的风扇吗

网友:
还是自动开机,但可以用开关键关机,不过如果关机后再按开机键仍不能开机,开机后可以进bios。从哪里再下手?

网友:
解决了,请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25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