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CL AOC代工MF769-2故障!

楼主(2008-10-07):
我的老的CRT显示器,奇怪故障,型号TCL AOC代工MF769-2
7KLR
40A2045-654-4A JL
刚开始是屏幕颜色发红,拍打显示器可回复正常,准备加焊的,最近却发现加电 不接主机显卡,屏幕显示“无信号输入”提示,指示灯绿,只要一接上主机启动,马上跳黄灯,主机启动没有问题,接别的显示器正常显示!我该怎么下手检查维修呢?能有上图的更是感谢!

网友:
更换数据线或是插头虚焊

网友:
检查电位器

估计电位器坏掉了,还有还需要加焊,不想的话就是行场电路问题

网友:
AOC多数是虚焊,检查清楚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

谢谢各位大大 小弟是个新手 刚开始学修显示器 师傅也不多说,就直接让俺干活了!看来还是要自己摸索了!

网友:
师傅是让你先练焊功和拆机。

网友:
我把他搞定了!

师傅不说 ,我就先拆, 拆了没发现那个元件有故障烧过的痕迹,于是看见大的焊点就先补焊一遍, 焊过就接上显卡开机试,等把所有的大一点的焊点全补焊过了,他好了!
      郁闷中!这个该死的冠捷代工,师傅后来说了,基本上是虚焊问题,全焊了搞不定就可以直接扔了!没有多大的维修价值了!学徒的第一笔收入30元!汗!

网友: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