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65pE-A只能识别C2。0的问题

楼主(2008-10-07):
一块ESC的865PE-A的板子。很奇怪只能认C2。0。 C2。4 本机带的P42。4不认。。CPU是好的。在别的机器上试过了。感觉是不认533类的CPU。IO换过。电源芯片也换过了。U座不是BGA的。也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请教斑竹还要查哪儿
cpu
芯片

网友:
不认?是点不亮?还是无法识别?

网友:
应该是不识别。。不显示代码。摸CPU有温度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或加焊一下,座边上的小元器件

网友:
865芯片用不起你说的CPU,我想多半是BIOS上的问题,刷刷试试看

网友:
查下VCCVID这个电压,从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