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300的密码怎么解?

楼主(2008-10-07):
DELL X300的密码怎么解
DELL

网友:
好像要找个什么专用解码软件就可以了,但这儿没有找到。

网友:
直接刷BIOS就可以了吗

网友:
在CPU旁有个八个脚的IC就是密码IC,把IC取下烧录成没密码的就成。
在CPU旁有个八个脚的IC就是密码IC,把IC取下烧录成没密码的就成。

网友:
我解过
我解过,只要把CPU旁,有个八个脚的IC就是密码IC,把IC取下烧录成没密码的就成。

网友:
密码芯片,一般是24C的或93C的

网友:
8个脚的IC标的是A20....
8个脚的IC标的是A20....

网友(2008-11-09):
我手头上正好有台DELL X300的本本,主板被客户拿去其他地方修废了,已经装好准备退给顾客了,还没来取机,看来得重新拆开备份BIOS和密码芯片资料出来才行,如果明天顾客没取的话。

网友:
那个IC很小啊。读写器没有这种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