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280主机chipset heat sink not detected报错

楼主(2008-10-07):
如题,chipset heat sink not detected报错,网上搜索为散热器故障
于是拆下CPU散热器,加硅胶,重新安装,还是同样问题
BAIDU,GOOGLE,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考虑散热器也有可能是北桥散热片,
拆开一看,硅胶非常干了,起不到了导热的作用,反而阻碍了热传导
于是重新更换硅胶,装上北桥散热片,开机,问题解决

网友:
chipset heat sink not detected 应该是散热器没有检察到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