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74hc08什么作用

楼主(2008-10-07):
发现显卡上一般都有74hc08这个门电路 一直都忽视了它的存在 请问这个门电路在显卡上起什么作用?如果它坏了 显卡会

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
我昨天刚修了一个MX440,就是这个门电路坏了造成点不亮的

网友:
如果它坏了 显卡会

出现什么故障?

这个门电路一般是设计在靠近VGA接口处,是行、场信号必须经过的一道门。
实际上它是一道大门,里面有4道小门,行、场各走一道门。

它坏了,黑屏。
这个配件好找,万一没有也可以飞线连接。
就是说不要这个门。
有的显卡上就没有这个门电路。

网友:
他坏了会黑屏,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电视盒时,很容易把这个芯片给搞坏,
可能是带电插拔了一下吧,

网友:
新来的,跟大家多学习学习.

网友:
看似门电路,其实是一个模拟转数字的转换芯片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好东西,呵呵

网友:
也就是说是行场整形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与数模转换无关,数模转换这部分已集成到GPU里面了。

显示器接收的是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