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10-07):
请问MSI 848P 的CPU电源下管P75N02LD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我在别的板上拆了俩个下管装上去都冒烟了~  不装上CPU可以用。就怕电流不够~~

网友:
知道的说个。谢谢啊!!!

网友:
最好上下管都一起换掉..可以用80N03..85N03,.,90NO3之类的换..再查一下NB有没有短路..电源IC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