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p4电源问题!

楼主(2008-10-07):
烧保险,13009烧200v/330 UF坏了一个,全部换上后输出电压基本正常,就是测200v/330 UF两个电容上的电压差很多,一个90v左右,一个200v左右!

网友:
把两个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查2个均压电阻

网友:
两个滤波电容容量要一致,两只均压电阻大小要求阻值一致,压差大的那只电容容易击穿损坏.

网友:
电阻阻值改变,或电容漏电,可能让两个电容(阻)上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