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一开机就显示D1,内存换过了。

楼主(2008-10-07):
845主板,一开机就第一个显示D1,内存换过了。
内存供电,时钟正常,请问怎么查呢。

网友:
CPU供电怎么样啊???

网友:
晕  还没 跑 内存 呢你 去 查 内存 部分 做什么 看下  CPU  和 北桥 之间 的 部分

网友:
换下内存旁边的常管!!

网友:
经验告诉我...跑D1,,查一下CPU是否接触正常

网友:
多谢回答,问题解决,BIOS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