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P4PE2-X不稳定的维修

楼主(2008-10-07):
华硕P4PE2-X 故障为跑D1,说明CPU没有正常工作 因为客户的是CD2.4 我不喜欢上风扇。我就换1.8G试 ,居然顺利点亮 。再换CD2。4  又D1 ,并且不能手动复位。把客户的CPU放我好板试是好的  确定主板上不了CD   怀疑3个地方  CPU座  CPU供电 和BIOS  查座没发现问题 ,考虑DI以后不能手动复位 开机以后量HIP6302的PG是3.3正常 排除CPU电压问题  刷了个BIOS 问题依旧  开始想不清了 只好坐下来理一下思路
考虑DI以后不能手动复位 可能和南桥相关 但应该和SB下的板载设备关系不大 因为CPU刚开始工作就发生不能复位  决定上1.8的U 进系统看看能不能找到点问题 果然问题出来了 进系统以后再重启也跑D1 并且进系统滚动条滚动的奇慢 这时想到可能是32.768不良 晕  换了以后真的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32。768。看不懂耶,ASUS的还有一款板,我记不起是什么型号了,长板来的,独显,反正是845的,那一款的板有好多的都是不能保存BIOS的,不知道你有没修过这款板

网友:
32.768是针振..在南桥附近白色条状有2个细脚的..还有问下LZ..换了32.768后是不是可以上原来的2.4

网友:
对啊 这种 问题 就是  BIOS  南桥   这边的 问题   先 排除  BIOS  在 看下 晶振

网友:
是的 换了32.768就可以上CD2.4了

网友(2009-08-13):
这种问题很特殊,我的一块同样的主板,复位正常,各电压也都正常,但是就是不读CPU,正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