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系统蓝屏

楼主(2008-10-07):
我修过几台机子,都是845的主板,其它的什么都是正常的,BIOS正常,电源,内存,硬盘,CPU都换过了,确保正常,从光驱拷贝的时候也正常,但是拷贝完成了再从新启动时就蓝屏了的,开始时用的是GHOST版的,后来再用安装版的,换是不行.不知有没有那位高手解决过这一类的问题,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呢?是的话又是那块芯片的问题?

网友:
试没试过在BIOS里把声卡关掉?有的低版本的GHOST除了ALC之外的声卡不认的..特别是CMI8738的

网友:
蓝屏最好看下蓝屏代码是什么才好定论!~
自己瞎猜未免有些........自以为是

网友:
我也碰到一片N68的板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问题和主板的软件方面关联比较大咯?是这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