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请教下高手~

楼主(2008-10-07):
之前BIOS角氧化不跑CPU,加焊可以显示,就是花屏,
想问下BIOS会不会引起花屏,PCI显卡显示没问题~

网友:
很少见过BIOS问题引起花屏的。楼主还是多检查检查内存部分吧!

网友:
BIOS资料的确会引起花屏
如果有条件可以尝试刷新BIOS资料
不过重点还是在内存和北桥上

网友:
内存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外接设备也不能忽视

网友:
没刷BIOS,给加了PCI显卡,才收100块钱~我准备收几百块的~
老板开始说手30,我狂晕,服务器主板才30,背着他给客户报了100,
不知道是不是老板的朋友,100我都觉的可怜,老板还30,

网友:
顶顶先~
继续讨论 ~

网友:
还没修过服务器。。。

网友:
我今天修个IBM服务器,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把内存用洗板水擦一下就OK了,收费650,哈,是政府部门的,他们跟我说超过1000元就不修了,所以我就报个这个数,想不赚都难

网友:
那是纳税人的钱,其中有我的一份

网友:
用主板自带显卡花屏都是内存问题多

网友:
我老板说加显卡收30元,你说气不`~
最后我从客户收了100,真感觉窝囊~

网友:
没搞错把。收30。  还是注重刷BIOS。BIOS的确会引起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