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5100求助!!!!!!!!!!!

楼主(2008-10-07):
请问高手,我的东芝5100进水,先是适配器电压检测电阻烧了,造成TMP87PM48U55脚无高电平输出.使MAX1634无3V.5V输出.现已换检测电阻(1K排阻),TMP87PM48U55脚输出高电平两秒钟.MAX1634输出5V两秒钟,3V无输出,3V上电管有点发烫.下电管G脚有2V多.两秒钟后上下管G脚都无电压.3V负载无短路(40K左右).1.请问查那里,是否MAX1634坏了,2.从5V到TMP87PM48U34脚的那个上分压电阻有没有,多大,下分压电阻很小.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万能的坛,咋就没贵人相助呢?............................

网友:
你这样说,我只能抽象的想,是不是没有待机电流,无3V输出就去查3V的负载呀,MAX1634没这么容易坏的。再说MAX1634芯片你应该也会有吧,换上去也不到2分种.

网友:
哈,老兄,过两天MAX1634到了就换,只于负载因该没多大问题.但我不知到底多大电阻,好依你的好玩,反正自己的本本,我就拿当学费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