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PCI上接网卡用不起

楼主(2008-10-07):
754主板PCI上接网卡用不起.(三个接口都一样.网卡确认是好的)系统能认得到.就是发送数据和接收都是O
请高人指点一二!!在线等..

网友:
1、确认是不是系统问题
2、确认网卡是好的
3、确认pci上插别的设备好不好用

网友:
这主板我记得以前好像刷过BIOS..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首先你 确认 相同板子 别的 插上 可以 用不 还 有 的就是要在 CMOS设置 里面 将其 打开 的

网友:
打打AD  我遇到AD14电阻直比其他的小几十欧姆的 是你那现象  换个SB好的

网友:
桥有问题,是单芯片还是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