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指示灯不亮,伴有继电器的闭合声音

楼主(2008-10-07):
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不亮,而且伴有继电器的闭合声,且一直响,通电测量大滤波电容有300V直流高压,怀疑是电路有开路,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测量行管和周边电路。很明显是保护。行管击穿行变压器线圈短路等。查一下行推动电压。不出意外行管报废了。

网友:
行电路有短路

你所描述的现象确属短路保护现象,先把行管取下测量,如果行管的阻值未有短路,则查一下行变压器电路(行输入输出部分),一般像这种现象很好修理,你都可以直接把行管取下进行通电,如果批示灯亮了且没有继电器的声响,即代表你已经找到或者接近故障点了。这也是我前不久所解决的一个新的主题。先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