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上下跳动

楼主(2008-10-07):
我这里有几台联想15液晶。06年5月份的机器 LXM-L15CH  开机。画面显示 老是上下跳动。一闪一闪的。打开里面。找不到故障件。应该是通病来的。有好几台。请问有人修过这液晶故障吗??
改了条通用高压板进去。故障没变化

网友:
先查电源,程序可能有问题,写下看

网友:
这个现象我遇到过。灯管或者高压板放电引起的。仔细听灯管两侧和高压板可以听到轻微的丝丝声就可以断定是漏电引起的。当然要先排除接触问题拉!

网友:
你把电源板后极输出12V的电容全部换掉,如不行再把300V大电容也换掉,还不行的话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屏线没查好,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