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看硬盘使用时间的工具

楼主(2008-10-07):
大家都发些有用的东西上来

HD Tune.rar

试试吧

网友:
硬盘做一下自检你就不知道用过多长时间了。呵呵。

网友:
直接复位SMART不就得了~

网友:
是不是直接用清除命令啊?

网友(2008-12-13):
aasda

硬盘使用时间的工具硬盘使用时间的工具硬盘使用时间的工具硬盘使用时间的工具硬盘使用时间的工具

网友:
sdfsd

硬盘使用时间的工具硬盘使用时间的工具硬盘使用时间的工具硬盘使用时间的工具硬盘使用时间的工具

网友:
我看看把在说把。

网友(2009-05-03):
是个系统盘里都有的东西  版本太低了

网友(2009-08-25):
那不如直接看购买时间就行了

网友(2009-09-30):
谢谢,正需要,好东西。要做坏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