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SC-939主板

楼主(2008-10-07):
主板所有供电正常,内存2.5、1.25V正常,系统总线、数据线、时钟线对地电阻正常停C1不自检。请高手救援。谢谢。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换个CPU,或看一座子有没空焊,还就是桥的空焊.

网友:
CPU是好的在其他板正常。可能是BIOS问题。没编程器郁闷啊!

网友:
没编程器可以试试热拔插,要不先换个I/O看看!

网友:
加焊北桥一般可能解决问题  修过很多这样的板  都是北桥空焊 加焊后OK

网友:
楼上的高手。GF3 250是单芯片组啊!南北桥合一就一个。按压桥开机没变化。应该不是桥问题吧?

网友:
不一定,桥,CPU座子,内存槽子的AD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