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发烫

楼主(2008-10-07):
插上ATX。桥旁边的1117烫手。换过IO。依然烫手。打过USB中间数据线,阻值正常。把集成网卡吹掉,还是同样问题,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造成,是NF3单芯片。

网友:
桥不行了吧....你量下下117的中间的脚的阻值,如果很小的话,就是桥坏了..

网友:
把网卡, 声卡,下掉, 再测1117中间脚对地阻值,如果还是很小就是桥坏了,把桥下了再测看看. 如果正常了就用,

网友:
是不是桥挂了!!打下阻值看下!!

网友:
1117中间脚直接对地了。。估计。唉。。四张这样主板在手上了

网友:
查下1117连接的二个电阻。。

网友:
这有张手抄图不知有用没

网友:
我打了一下.PIC A14脚.阻值正常啊.USB数据线阻值正常.

网友:
主板ATX3.3v 对地只有60  好像有轻微短路了

网友A:
这是后级短路造成南桥发热

可以把1117接南桥的那边线切断,1117马上不热,那这就是南桥的问题那,而且1117的供电会正常,这是后级短路造成南桥发热, 如果你还有点怀疑,可以把网卡芯片,拿下来,如果还是热的吧。如果这样的话,100%是南桥挂啦,

网友:
可能桥挂了哈

网友:
你先测下桥旁边的电容看有没有正常的阻值啊?
如果阻值不正常是001到003的话那就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1117接南桥的那边线切断,1117马上不热,那这就是南桥的问题那,而且1117的供电会正常,这是后级短路造成南桥发热, 如果你还有点怀疑,可以把网卡芯片,拿下来,如果还是热的吧。如果这样的话,100%是南桥 ...

老兄不用这么恨吧,把线切断,吹下来不就完了,再量中间的焊点的阻值如果还短---桥挂

网友(2009-10-07):
我想问下,1117原件发热对你的开机有影响吗?
       有的主板芯片耐热性好,可以开机使用就好啦!

网友:
有网卡芯片先把网卡芯片拆掉,还烫就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