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8V-X-00维修

楼主(2008-10-07):
K8V-X  ASUS的 客户为了多加根内存,之前是好的,不知是不是插反了。
也没看到有烧坏的痕迹
现在开机复位灯常亮
以为是U坏了,我拿到别的机子上试是好的
我用假负载试。复位又正常 AGP供电正常
测U的供电波形都正常。

上U时就没有供电波形。内存供电也只有0.8V了  复位不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跑复位线路进了IT8282M 手上没有这芯片也就没打算换它
打了U的阻值 都正常
后来没办法只有拿0.8V开刀了。此场效应管是APM2054N  找了些相关资料。
用55N03代换的。开机OK了!

网友:
APM2054N  我一般都是用 9916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