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266A-M主板复位电路求助

楼主(2008-10-07):
P4M266A-M  插主板检测卡 复位灯常亮   测量复位针上 无3.3V电压

跑线路 发现 与HCT14 门电路第五脚及ICSUJ460202时钟芯片的第26脚 相连

但是从 红线的5V /橙线的3.3V   怎么也没找到连接复位脚的线路

哪位大侠 可以告诉一下  复位针 供电的走向

网友:
换了门电路没有啊?

网友:
查下复位针到那里的。看看各的供电是否正常。。在查下绿线。。

网友:
跑线路 发现 与HCT14 门电路第五脚及ICSUJ460202时钟芯片的第26脚 相连

门电路已经更换   时钟芯片没有 时钟供电正常 不起热  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跑不同  复位键的供电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2009-12-03):
路线应该跑的不对,门电路是转换排针上的电压的,应该还有一条排针供电电路

网友:
换门电路了吗?

网友:
查  门电路 和 主板各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