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60G硬盘认到31.5G??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07):
三星的硬盘160G 进BIOS 只能认到31.5G    是什么原因??恢复数据的话  用什么软件???谢谢啊 ~~~另外还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检查是否为硬盘跳线限制引起。

网友:
真想跟张先生学习修硬盘~~~~~~~~~~~~~~~·

网友:
恩  谢谢 了  我把跳线都去掉  认到了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