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技术

楼主(2008-10-07):
16.  主板常见故障分析

一、开机无显示
    微机开机无显示,首先我们考虑的是BIOS。主板的BIOS 中储存着重要的硬件数据,也
是主板中比较娇嫩的部分,极易受到破坏,一旦受损就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出现此类故障
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 被CIH          毒破坏造成(当然也不排除主板本身故障导致系统无法运
行。)。一般BIOS 被 毒破坏后硬盘里的数据将全部丢失,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检测硬盘数
据是否完好来判断BIOS 是否被破坏,如果硬盘数据完好无损,那么还有三种原因会造成开
机无显示的现象:
    1、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诸如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而无
显示。
    2、对于现在的免跳线主板而言,如若在CMOS 里设置的CPU频率不对,也可能会引发不
显示故障,对此,只要清除CMOS 即可予以解决。清除CMOS 的跳线一般在 板的锂电 附近,
其默认位置一般为1、2短路,只要将其改跳为2、3短路几秒种即可解决问题,对于以前的
老主板如若用户找不到该跳线,只要将电池取下,待开机显示进入CMOS 设置后再关机,将
电 上上去亦达到CMOS 放电之目的。
    3、主板无法识别内存、内存损坏或者内存不匹配也会导致开机无显示的故障。某些老
的主板比较挑剔内存,一旦插上主板无法识别的内存,主板就无法点亮,甚至某些主板不给
你任何故障提示(鸣叫),使我们在检修时走了许多弯路;当然也有的时候为了扩充内存以
提高系统性能,结果插上不同品牌、类型的内存同样会导致此类故障的出现,因此在检修时,
应多加注意。
    对于主板BIOS 被破坏的故障,我们可以插上ISA 显卡看有无显示 (如有提示,可按提
示步骤操作即可。),倘若没有开机画面,你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BIOS 的软盘,重新
刷新BIOS,但有的主板BIOS 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此时,可尝试用热插拔法加以
解决 (我曾经尝试过,只要BIOS 相同,在同级别的主板中都可以成 烧录。)。但,采用
热插拔除需要相同的BIOS 外还可能会导致主板部分元件损坏,所以可靠的方法是用写码器
将BIOS 更新文件写入BIOS 里面(可找有此服务的电脑商解决比较安全)。

网友:
好东东,先下载被用

网友:
下不了啊 :o :o :o

网友:
对于主板BIOS 被破坏的故障,我们可以插上ISA 显卡看有无显示 (如有提示,可按提
示步骤操作即可。),倘若没有开机画面,你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BIOS 的软盘,重新
刷新BIOS,但有的主板BIOS 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此时,可尝试用热插拔法加以
解决 (我曾经尝试过,只要BIOS 相同,在同级别的主板中都可以成 烧录。)。

哈哈,楼主不知那儿找来的垃圾资料还发成附件,浪费大家的积分啊。BIOS破坏插ISA显卡,不要笑死人了,拜托楼主要发贴之前先编辑一下,现在主板还能找到ISA槽吗?就算有,你去找一块ISA显卡出来。还要做一张BIOS更新软盘,楼主会做吗?

网友:
好东西啊    可惜下载不了

网友:
我有个ISA显卡,可惜没有人用了。在床下放上有3-4年了。

网友:
下载不了。
为什么。

网友(2009-01-06):
积分扣了可是看不了

网友:
楼主再重新上传一遍,这个下载不了。

网友(2009-11-10):
好在没有下,我前面下了别人的一个也打不开,浪费了我 5 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