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07):
本人有块美达845PE的主板,通上电源后inter主芯片自己就发热,也不是很烫的哪种,就是温的发热,还有一个在inter芯片上方电池旁边的二极管非长的烫手,型号为:APL1117  GG26V,如果换这个大概要多少钱啊?是因为插mp3插的,mp3外壳是金属壳,当时被电了一下,电脑就死机了,然后重启之后又插,又被电了一下,电脑就开不了机了,结果插着电不开机,芯片就自己热,主板上有些电容给鼓起了,我按同样的型号按上了,结果还是发热,点不亮。。。。希望老师能解决一下什么问题。。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叫 "低压差三端稳压器"不贵几块钱如超过10圆你就被宰了.

网友:
APL1117发热,多数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一个简单方法

插上220V电源后
未按开机键,用手摸芯片,
哪块温度高,哪块要报销。
开机片刻后,再去摸芯片,
哪块冰冰凉,肯定不正常

网友:
usb短路了吧.哈哈南桥很大可能挂了.

网友:
拆下1117测中间脚对地阻值,你现在为热,应该对地短路了,南桥坏了

网友:
1117跟南桥很近,而且南桥温度是温的不烫,不过那个1117可不是这样,就他巨烫,手都不敢一直放在上面...谢谢客位老师,今晚把1117换了再试试,如果不行,可能南桥就挂掉了..........ai~~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