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硕 P5VDI-X主板上电就触发,跑FF,不插内存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

楼主(2008-10-07):
现在在修一华硕 P5VDI-X主板上电就触发,跑FF,不插内存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
CPU供电1。3V(775针)正常,内存供电两组(一组2。5V,一组1。2V)正常。
南桥时钟晶振一脚0。93,一脚0。63
南桥有点汤手,靠近AGP座有两个供电管发热严重,型号一样是9T15H。
位于内存座旁边的cj560714a集成块发热严重。
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一二。
------------------------------------------------------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是内存条问题,换了一条新的内存条就好了,
但是现在还摸不清头脑内存条坏会引起主板的这么多故障。

网友A:
看看AGP旁你说发热的那个管有没1。5V ,这个是给北桥共电的,没有南桥都会很烫的。

网友:
先换掉9T15H,内存旁的那个cj560714a不必理会,ASUS从815时代起,那个 位置的芯片都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在靠近时钟芯片的那个MOS管S极的阻值是多少,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板,这个地方只有3欧,不知道是否正常,还有3.3V只有89欧.

这个MOS管S极阻值是3。2欧(用数字表200欧挡测量的,黑表接地,红表接S极),3。3V是G脚我这里测是无穷大,D脚是89欧电压是1。48V,不知道你说的3。3V是G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AGP旁你说发热的那个管有没1。5V ,这个是给北桥共电的,没有南桥都会很烫的。

AGP旁的发热管有输出供电是1。5V,从主板的铜线走向可以看出是给北桥供电的。
现在主板上电可以跑码了,可以跑到D4 C5就在这里停住了,还查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
广西本土

如果那个cj560714a太热了,不是很正常,一般来说,这个IC是没有坏,更能上来说的话,如果有好的,最好是换一下,查查后级电路,或者换一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那个9915H要换掉!!!

换个功率参数大一点的管子上去!!!!

网友:
插内存FF....
     一般可能是DIMM上的3V或SMBDATA.SMBCLK出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是内存条问题,换了一条新的内存条就好了,
但是现在还摸不清头脑内存条坏会引起主板的这么多故障。

网友:
先易后难,LZ你连最基本的都没搞清楚。

网友:
你太马虎了 作为一个维修人员 请不要浪费我们表情和时间

网友:
一直很关注,看到17楼,这个原因, :L 心都快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