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07):
今天拿到一块,冠盟的AMD754针的主板,K几我不知道上的是2800+的U,主板可通电可测试卡的复位灯长亮,CPU不过,有两个6。3V1000的电容鼓了,晶震的两个脚电压一样,CMOS有3。3V桥的3。3和5V,PCIA15正常,换了电容和晶震后,晶震两脚电压恢复正常,可复位灯还是常亮,不跑码,请高手解答

网友:
我觉的还是先查一下CPU的供电情况。

网友:
我测一下CPU的供电管都正常,但从座上测我不会,论坛里很少有AMD的贴子,请问我应该怎么测

网友:
桥供电呢
查了没有
连复位也没有应该多查查桥看看

网友:
桥的3。3和5V正常

网友:
先换电源看看,一定是好电源哦,比如长城航嘉之类的

网友:
桥的问题多,你压桥开机会跑码吗?

网友:
AMD内存检测到才会复位,CPU电压可以在电感处测量

网友:
实在不行!  换IO

网友:
换了IO还是这问题,是不是LM358   A3YE这个八脚的东西的问题,我在论坛上看有个八脚的CPU保护块是不是就是它啊

网友:
这样的情况故障范围太广了.你得一步步查.

网友:
对  压桥试下  很多桥空焊的。。这段时间修的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试试是不是CPU底座供电不足,我一起碰见过这个问题,我把CPU底座修下就OK了,

网友:
我修过很多都是大芯片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