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焊接时的温度?

楼主(2008-10-07):
我是新手,请问在焊接电容时,电烙铁的温度应该控制在多少为好?
电烙铁

网友:
我一般是控制在350-400度左右!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一般的烙铁的温度也是在这个范围。

网友:
350-400是个很好的范围,这样即保证了焊接温度,又保护了烙铁头。

网友:
整板加热到130度。烙铁温度280轻松搞定任何固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