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绿线电压低故障

楼主(2008-10-07):
各位大哥,小弟现修一电源,绿线只有1.4V,紫线却有5V,短接绿线,风扇并不转,请问应该查什么地方,那些地方易出现故障呢?

网友:
绿线旁边有两个电阻,看看是不是坏了,还有电容也要记得换哦.

网友:
494是否损坏???

网友:
TL494或KA7500B各脚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