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60问题,急待解决

楼主(2008-10-07):
我有一台联想昭阳k60机器,有待机,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24安后稳定在0.16安,不知如何解决,请高手帮忙
联想

网友:
CPU有没有供电。。。。。。

网友:
这个机器声卡芯片坏了 ,它型号是:ESS1988

网友(2008-11-16):
遇到一个同样的机器,开机电源灯亮,CPU风扇不转,测主板3V,5V都有,但是CPU不供电,MAX1718,MAX1714都换过,故障依旧,请大家帮助

网友:
MAX1718启动端是否为低电平.SKP\SDN端是否为低电平,另外还有信号触发端的一个管子是否正常

网友:
系统供电5V电感处还有个小电感 如果上面没电 看与之连接的小管子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