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宝845 不触发

楼主(2008-10-07):
现在修一块捷宝845主板.主板不触发,POWRE电压为5V,触发时POWRE电压为4.6V

1117芯片G极对地短路 ,    内存旁的场效应管无待机电压,S极对地短路

请大神给个查修思路~~~~~~~~~~~~~

网友:
很明显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那个117或者南桥这时候应该是发烫的.桥坏的可能性在90%以上

网友:
你自己没去动手 人家怎么给你思路
比如1117芯片G极对地短路 1117是IC  没G极 如果是1117-3.3  你说的G极是接地的
内存旁的场效应管无待机电压,S极对地短路 人家就更看不明白了  你大楷说的是3.3V-DUAL

网友:
南桥坏的机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