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维修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0-07):
一块杂牌的845主板,点不亮,后来换了一个3055(在pci插槽附近),7F可以开机了..但是刚刚更换过多3055发热严重,开机20秒就烫手了..估计用不长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南桥和其它芯片没有问题...3055 G,S 电压为4.43V和1.68V

网友:
那个应该是给北桥供1。5V的,3055发烫是正常的。一般我们换了还是可以管半年的哦!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换个12V那种管子,如70N03。

网友:
烫手也正常吗?我是新手有点怕怕,呵呵,请多多指教..感谢顺风车朋友

网友:
12V那种管子,如70N03。???12V??

网友:
杂牌板子都这样,换70N03是比原来的功率大,耐用一点

网友:
12V那种管子,如70N03。???12V??

有问题吗?12V管子636-T70N03    你难到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