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VT82C686B不识别键盘怎么修啊?

楼主(2008-10-07):
求助:VT8601T+TV82686B杂牌主板,键盘不能用不断发出哒哒声,拔掉键盘声音消失。但开机瞬间键盘灯闪亮。偶尔键盘能用。请教如何处理?不胜感激。
键盘不能用

网友:
把PS2接口旁的排容取了在看看,一般取了都会好的。千万别下戳了哦!是用C什么标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键盘坏了,连键了,你试过接其它键盘试过没有,要是好的话查键盘口电路,有可能是排容坏了,也有可能是排阻坏了.总之要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