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显示器怪状

楼主(2008-10-07):
一台LG 17液晶显示器,不接信号线,提示无信号输入,可一接上信号线,就会出现一亮一灭,而且交替进行,我测过屏,屏是好的啊,我单独测试高压电源一体版,不接液晶屏,始终白屏,也正常啊,而且不会出现一亮一灭现象,可接上屏就会出现,驱动版我测试电压也正常啊,而且各芯片也加过焊,我用通用驱动版代换过,可用了一各多小时故障又出现了,我后又代换高压板,可故障还是这样啊,难道是驱动板或是电源板的事,但我不加屏,电源和高压板都正常啊,也不会出现故障

网友:
全换 用个电源高压一体板+通用驱动板 还有问题就是屏了

网友:
明基白壳一个液晶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最后查是屏板保险后面的两个并联贴电容损坏!有漏电可能,测的时候,没有测出什么问题,换了就好了!
你的也有可能是电源5V输出部分带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