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过10-20分钟黑屏,高压条上高压包处很烫,客户不 ...
IBM T23过10-20分钟黑屏,高压条上高压包处很烫,客户不让改高压条,怎么修。

楼主(2008-10-07):
IBM T23过10-20分钟黑屏,高压条上高压包处很烫,客户不让改高压条,怎么修。
急!急!急!!!!!
黑屏

网友:
换个原装的不就的了,还能多要点

网友:
就是的又不是买不到~~~~~~~~~~~~~~~~~

网友:
问题是没有原装的啊,如果有我不早换了。

网友:
我是问怎么修,有那位好心的大侠告诉我!!!!!!

网友:
单换个高压看看,才几块钱。

网友:
这很有可能是灯管坏了或焊接虚了

网友:
原装高压板也就45可以买到了

网友:
先确定是灯管坏还是高压条坏

网友:
上淘宝网啊,到处有,还便宜

网友:
这种情况多伴是灯管老化或是二个头线接触不良,并非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包不能换吗?如果高压包有短路改了线就行吗?

网友:
那个高压变压器可以换的。我换过,灯管没有老化的话,就是这个变压器有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