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后内存不过

楼主(2008-10-07):
一块865主板 可以点亮 但一重启就内存不过 要把电源拔掉以后 再上电才又可以正常点亮 就是不能重启。我上打阻卡看了下 系统总线对地阻一个是538 一个是548 6个时钟电压正常 AD 线正常 上拉电压1.4 还有一奇怪问题内存电压刚开机是2.6左右过一会上升到2.9正常吗

网友:
不过内存的时候碰碰晶整

网友:
内存坏了吧;;;;换个试

网友:
同样问题.等待解决.内存肯定没问题的。本人遇到过此问题,一重启就报警.可以用两段开关按一下同时bios放电并开机.修改bios设置并将其默认的设置F1取消掉。直接解决此板问题。遗憾的是时间永远不对.

网友:
我这是是重启不过,但把电源拔掉在开就可以过。

网友:
内存电压都不正常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考虑刷刷BIOS吧.

网友:
BIOS早刷过了,换芯片也刷过,现在考虑南桥,看到有两个点有点连锡。桥已经拿下来了,可是锡珠用完了。等锡珠回来做了桥在说。

网友(2008-11-19):
lz好了没,我的也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我是刷bios好的,我想不是bios就是南桥,考虑一下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