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是P3B-F的问题,开机黑屏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07):
asus  p3b-f的板子,5月的时候就有一次反复的开机黑屏、死机,连在bios里面也会死机,之后问题自己消失。前几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开机没任何声音,有时候读完内存就死机了,或者自动跳到bios的cpu频率设置栏内,设置正确保存重启依然会跳到设置栏内,反复如此。我用了最小系统法已经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就自己拆下来看,我想起以前电视的电路板在故障之后轻轻弯一下就正常了,就也如法炮制,想不到真的可以了,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又不行了。拿到室外认真看了好几遍也没看到针脚有脱落,以后就是这样:弯几下就可以用了,但用不久,反复这样。这是虚焊吗?高手指教!

网友:
按你所说,是主板严重变形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在我动它之前已经有那些问题了啊。 另外,没有电容爆浆、开关短路之类的。

网友:
会不会是你电源有问题

网友:
桥可能虚了!!加焊下!!

网友:
电源换过了,不是那个问题。
开机有几分钟了南桥还是冷的,北桥没摸过,莫非真的是桥出故障?那修理电视、手机的焊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