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块不跑码 但是能进系统的板子!

楼主(2008-10-07):
板子没有型号 是一台 中国台湾产的 一体机子 集显示屏 键盘主机   客户拿过来时候 说有时候 有点问题让我看看!!我插上卡!!开机试下 竟然没有跑码  只有一盏 +12 LED 灯亮~~~开始以为是 卡的问题 换过几块都不跑码!!!观察了一下板子 竟然找不到 BIOS芯片 ~~~   BIOS 集成到那里去了~~~一块不知名的 一体机 LOGO 都看不清楚了 ~~~配置是 P4 2.8 512M内存集显 80G盘

网友:
该机还算比较新的吧?bios有可能使用8脚串行的,一般的诊断卡可能不好使,你用tp090或093的卡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