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S5绿灯常亮无高压(已修复)

楼主(2008-10-07):
PH107S5,接手时,通电发现二次电源管6P25(编号7615)非常烫,手都不敢碰散热片.
通电时,继电器正常吸合后断开,电源指示灯绿灯常亮,无高压,黑屏.
测各组输出电压分别是  -8.7V , 8.7V,  4.5V, 57V, 130V.

在论坛上搜索到有一例同一故障的机器,但没说明最后修复办法,百度上查到同类故障也多,不知道是不是107S5的通病.

请问此种情况是否能判断电源是正常,而问题是出在二次电源上?
还请遇到同样问题的师付不吝提供思路,谢谢.
-----------------------------------------------------------------------------------------------------------------------
更换2901高压包后故障解决,网上说PH107 的包易坏。

网友:
谢谢    新来的,有些不懂,多多指教

yzz163 -30 恶意灌水

网友:
二次电源,行推动是否开路

网友:
先查是不是总线故障。

网友:
先断开二次电源后再看看故障现象有什么变化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会不会是包内部短路了,造成电流大,二次降压管严重发烫?

网友:
是升压的还是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