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L-A2主板

楼主(2008-10-07):
一块精英的915PL-A2的主板,上诊断卡后不跑代码怎么查啊?

请专家给个检查流程,谢谢。

CPU的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你压CPU座有没有反映

网友:
LZ
你这属于不跑代码故障,范围很广的

到新手区看看贴子再说吧,
再有按照LSD说法检查一下也可以,775的板子U座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