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 845E主板跑31后自动断电

楼主(2008-10-07):
拔掉4pin不断电.插上4pin和cpu内存跑到31就掉电.有时候跑到27,刷过bios换过io都不行.光上cpu不上内存跑到c1也会掉电.cpu供电是三相供电.掉电后发现Q1 D级和S级阻直为1 测试过场管是好的. 就一组掉电后阻值在400左右.而且不上电之前是正常的.掉电之后还能开机不过跑到31又会掉电. 试过把不正常的两组下掉也一样.不清楚是不是电源ic的问题.手头没同型号的电源ic过几天买了再换上去试下.还有跑到31或27亮机了没?

网友:
自己顶下,有神仙路过指点一二哈.

网友:
你有接显卡吗?

网友:
不上CPU会不会掉电

网友:
接不接显卡都一样.不上cpu不掉电的啊.

网友:
CPU有没坏啊!换个试试看!!

网友:
弄清在问........

网友:
都过c1 n久了怎么可能坏呢.再说我也换过u了.说的还不明白晕死了.不知道的不要乱回.有可能的想法到是可以回的.

网友:
对了接上显卡后跑到2A掉电.不接显卡跑到31掉电

网友:
电源IC空焊,焊下试下

网友:
是不是CPU受热起保护作用啦

网友:
不完全估计是4针的地方有短路的地方,并且还是轻微的,这个要自己仔细查看一下,不是很好查的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块是否坏了哦。我以前也有几次类似的情况,跑了C1就熄火。结果内存供电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