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特殊故障

楼主(2008-10-07):
有一台NEC的笔记本电脑!甩开电池!直接接电源不能开机!单独接电源只开到1分钟就停机(电池没有电了)!接上电源能正常冲电!冲一天都没有冲满!接上电源电池同时开机,最多能支持30秒!请问各位仁兄!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我在线等啊/!

网友:
你这样问题叫人什么回答呢?拆开机子,具体故障具体分析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进水了,之后就一直没有能启动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正常的情况下,查电源接口是否虚焊。再依次排查隔离保护电路和PWM芯片。如果只是充电还是不正常,重点排查充电芯片。

网友:
你说的嘛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