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工值球

楼主(2008-10-07):
经常利用旧的南桥重新做桥,那就要值球啦。下面是我值球的过程,跟大家交流交流。我用的工具有0.76的锡球,BGA焊膏,DBM的钢网,镊子,吸取线(扁平的好用),小勺子(撒锡球很方便)

网友:
图太大啦,弄个小的看看哈哈。

网友:
还有锡球

网友:
这是刚取下的南桥

网友:
这个是用吸取线,吸掉锡后焊上啦四个球用来固定钢网。

网友:
抹上焊膏后放上钢网,焊膏要摸的很薄,最好直接用上抹平,这样在加热的时候不会连珠。

网友:
小勺子撒好球后,轻轻去掉钢网,漏掉球的地方用镊子补球,补好后就成这样啦。

网友:
我用的是SUGON858的焊台,风调到3档(尽量小点免的把球吹跑啦),温度在350,均匀加热就可以啦。看看我应该可以啦。

网友:
然后用洗板水把桥洗一下就OK啦!!哈哈这个图没有拍下来啦!过程是这样的啦,大家可有什么好的建议提提!

网友:
还是使用专用钢网为好,现在小号专用钢网价钱很便宜,只要10块。但与通用网相比,效率大幅度提高。

网友:
好经验,特别是在四周先值锡球固定钢网。

网友:
焊四个球的这个方法不错..明天试一下.就是不知道宇光说的专用钢网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干嘛要摘下刚网在吹呢?你那刚网可以直接吹,不跑球。

网友:
植好珠后,钢网特别难拿下来,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有2点吧
1   防止钢网变形 (降低成本  个人认为 )
2   带钢网焊 不容易拿下来

网友:
如果你刚吹完锡球,待温度没有完全冷却时,这个时候钢网是很好取的。如果时间过长,没温度了,钢网就会被焊油粘住了,是不好取的

网友:
这个做多就经验厚了,楼主然后用什么办法让它回到板上哪才关键.说下.

网友:
请教楼主多余的珠怎样取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