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话筒声音小 别人说跟主板有关系

楼主(2008-10-08):
为什么我的话筒声音小 别人说跟主板有关系
我的话筒在别人机器上用声音都很大 不过一放到我机器上 说话声音就很小!~谁能教我一下怎么弄?
调音量什么的都没用!不用说
主板

网友:
话筒的音量你有没有在系统里调到最大,

网友:
双击桌面右下角喇叭,,打开控制属性.点选项..打开高级控制..找到麦克风..把音量条拖上最上面

网友:
不行的话就加一个带功放的声卡,声音不但大还要比原来的还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