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

楼主(2008-10-08):
雷打有机,AC电源坏了,换一个还是不开机。
裸机检修,测得3VSB和5VSB正常,开关上有5V电压。
后来发现这几个东东不正常。
不知这几个是什么东东,到处都通,如同短路,我查不到参数
那位哥哥能指点一二。。。。谢谢
不开机

网友:
这个是我的维修经验,
你可以试试,你用风枪把BGA网卡芯片拆下来,也许就好了呢。

网友:
估计是复合型的MOS管吧.不行把它拿下来量一下.你的照片,我看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