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瀚视奇19宽屏和一台联想19宽屏,请问屏能不能互换?

楼主(2008-10-08):
我有一台联想的19屏坏了,板都是好的,我把板直接换到一台瀚视奇的一台19宽屏上能不能行?(板是打雷击坏了).
联想

网友:
这个要看屏的接口如如果接口相同的话是可以换的 不过不一定能正常用 因为MCU里面的程序不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上,
请问接口怎么看,接口正好也能插上.是不是就能换了.

网友:
可以说19宽屏的,只要最大分辨率一样,多数都可以通换的,都是5V和FIX30-S8的线
但最好还是看下屏型号,找一下最基本的屏资料再换,要不屏线不一样,挂了就赔大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答复
谢谢楼上的答复,谢谢楼上的答复

网友:
检查一下屏的接口,30P双8片插有两种,正序和反序。19宽屏大部分可能通用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