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31通病

楼主(2008-10-08):
IBMX31通病
IBMX31能上电,不开机,一般是1.2M电压不出来引起的,受控于1845,换一个能好.

网友:
昨天刚接到一台也是上电不开机,供电正常,pci测试卡显卡复位,时钟都正常。但显示00不跑码,正在检测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2009-06-20):
看是什么问题,大部份都是1815坏掉比较多
我有碰过是内存问题,造成不开现象

网友:
楼上的貌似是1845吧 ^_^你写错了

网友:
X31的1.2M的电感容易空焊,我修过一台是这样的,以前听老师讲,IBM的电感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