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维修时有没有戴上防静电腕一带

楼主(2008-10-08):
大家维修时有没有戴上防静电腕一带,我有但不习惯使用。一般是铬铁漏电坏IC的,很少是静电损坏的啦

网友:
我没有,也没用过,但我们应该防静电。

网友:
没用个这东西,我用的电烙铁全部是经过改造的20V直流烙铁,

网友:
我一直没用过,修前放放身上的电,还有维修的电烙铁用防静电的,一般就这些。

网友:
往后的日子天气干燥了,大家注意点就是了

网友:
小心为上

网友:
我刚买了一个,还没有到。我觉得应该买一个,我已经打坏了2块板子了

网友:
我都是戴上防静电腕修东西

网友:
我也用,花5元买、的 ,我拆开看了一下,里面也没什么东西

网友:
也没用过,但我们应该防静电。

网友:
不知道这是根据什么原理制成的,我的带子我用万用表测过了,怎么会不通
我请教一下,这是不是正常的??
天气干燥了,发生静电的可能就要增大了吧

网友:
应该要用的,我经常被静电电,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就很少在同样的环境下。

网友:
那里有卖的。修板时老莫名奇妙的坏板

网友:
戴了 掉头发 。。的哦  以前在公司里用的

网友(2008-11-08):
接一根地线  按个鳄鱼夹  修的时候  把鳄鱼夹  夹到主板地上  我 是 看一位老师父这样做的

网友:
静电防护是一定要做的,我也是见意大家不要怕费事,还是拿上好

网友:
我都要求带好再干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