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3C开机掉电通病

楼主(2008-10-08):
收到此机器   开机电流一点多马上掉回待机  无显示
听旁边的师傅说这机器有 通病  CPU温控芯片容易坏
拆掉后面盖子   在CPU座旁边   有一八脚管子  比场管小   拿掉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 和他相同的机器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

网友:
是的 把温度控制芯片拿掉就可以了 如果要芯片型号 我可以提供

网友:
该芯片什么型号啊,想知道

网友:
CPU座附近就这一个小管子  八脚的     比场管小点   拆开这主板就知道了   因为这芯片太小  型号看的不是很清楚了   反正知道有这个管子的存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摘了这个芯片还是掉电怎么回事?开机正常亮,不一会就掉电了,掉电时温度不高。内存和CPU的阻值都测过没问题。

网友:
发现CPU的角破了一点点

AMD的CPU真是脆弱啊,会有影响吗?

网友:
会有影响的,以前台式机了遇到过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现象,呵呵,谢谢了

网友:
温控芯片损坏还真有点难查。测量有点难度。

网友(2008-11-25):
我昨天接的一台神舟S262S,也是不定时掉电,有时进系统可以用比较长时间,掉电后有时不能马上触发,或者一触发马上掉电。按楼主的方法把温控芯片拿掉故障依旧。谁知道是哪方面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 了
   知道了
             顶个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很有用啊   以后遇到 知道 了

             对了   是什么型号啊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只对几秒钟掉点的有用
对于不定时掉点的还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B:
不定时掉电的CPU座虚汗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定时掉电的CPU座虚汗的可能性较大

支持CPU座子虑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