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测电流电压问题求解

楼主(2008-10-08):
看到高手们说开机电流电压的数值是多少多少,这个数据是在哪里测的?如何测?用万用表还是专用的电原?用专用的电源测试点在哪里?需要串入电源么?

网友:
外接稳压电源上的表有电流读数。电压一般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买过用过的人才能推荐,我不修本本没有买过用过是没有资格推荐的。不过你可以查一下论坛的帖子,有几个人推荐过,也可以问本论坛的淘宝客服了解。